[求助] 求教上华0.5um工艺库怎么安装?

楼主(2013-05-03):
求教上华0.5um工艺库怎么安装?

网友:
.5感觉好像用过,也没怎么按装啊,解压后去你所需的不久可以用了吗,

网友(2015-04-21):
好像不用怎么安装吧。

网友:
不应该是直接调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普通lib方法一样么?

网友:
我的分数不够了.....

网友(2015-12-23):
楼主,0.5um工艺库能不能发一个到970046585@qq.com,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求,lz,谢谢分享!wuyoufei404@163.com

网友(2020-04-28):
楼主,同求一个0.5um的工艺库文件,谢谢!
邮箱:357960359@qq.com

网友(2024-04-16):
楼主,求一个0.5um工艺库
邮箱:9824339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