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LVS问题!

楼主(2013-05-03):
求助各位高手!我在画bandgap版图时,里面的二极管是用BCD180工艺的三极管画的,电路图如下。画出的版图总是报错,认为三极管c级接错,但事实上我自己仔细检查是正确的,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改?

电路图

电路图

LVS报错

LVS报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仔细看看layout ,要么你错要么foundry 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线肯定是没有问题,不确定说就是foundry的错。我自己做了个测试,单个的npn管版图没有错,两个管子的版图就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标题

如果单个device  LVS 没有问题,多个BJT 也不应该有问题
你用的是npn,仔细study 一下结构,似乎需要deep nwell
是一下pnp,估计最终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行你就把layout 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thanks a l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