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做220GHz混频器用什么软件仿真比较好?

楼主(2013-05-03):
毕设的题目,本来想用HFSS仿真,但是网上查到sonnet仿真对平面电路更好,有点想做成微波单片集成电路,不知道这种太赫兹频段的混频器用sonnet仿真靠不靠谱?

网友(2013-09-19):
还是AD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高的频段。。。。。

网友:
sonnet使用的算法是矩量法,理论上可以达到这么高的频率。ADS的momentum也是采用矩量法,相比而言ADS的功能更强大些,但是两者的仿真精度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2014-08-30):
二者结合使用.最好再用MWO simulation一下.

网友:
更相信sonnet

网友:
仿真的话 其实都可以 我一般都用ads自带的 MOM 我在做240G的CMOS芯片
HFSS是3D场仿真 准确度也没有问题
Sonnet比较好的是上面的 via simplification
总的来说 做EM仿真 最重要的是设计者对EM仿真的设置

网友:
设置的好就准,要不然。。。。

网友(2014-10-05):
建议使用ADS

没用过Sonn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我在做240G的CMOS芯片",--请问一下现在CMOS的工艺能做到240G这么高的频段了?

网友:
240GHz OMG 太高了

网友(2015-02-08):
回复 楼主:

   您这是本科毕设,硕士毕设,还是博士毕设啊

网友:
你是要跑EM simulation嗎
sonnet速度會比較快     不過精準度會低一點
HFSS精準度較高了   不過跑要很久

以前實驗室的經驗
RFIC desigh 用 sonnet
Filter Design 用 HFSS
個人經驗  希望對你有幫助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再请问一下是小信号电路还是大功率的电路,PA能做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呃 PA做不了 小信号放大器倒是可以试试 不过噪声之类的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么高频率也没办法去测试噪声 我知道的最高的有 260G的放大器 在 65nm 的 CMOS, 90nm上最近出现了 200G的放大器, 都是小信号
   一般要产生高频输出功率的话 就在低频产生比较大的功率 然后倍频上去 或者用 N-push的振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详细的答复了,我了解了,多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我在做这个方面的电路

网友:
软件都差别不大,关键看设置了,要设置得好,首先对电路要有很了解,其次才是软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