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simulink scope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3-05-03):
我在simulink里面建了一个模型,输出应该在-3~4之间变化,但是发现负值都是变成了正的很大的值,比如-1变成了255,-2变成了254,-3变成了253,但是在的模型,负值就是负值,如-1就是-1 ,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是模型的问题,还是scope得问题,谢谢!

网友:
是8位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数据类型的问题是吧,请问这个可以在什么地方设置吗,还有,我在不同结构跑的话,有些负值就是负值,有些却出现了负值+256的情况。我都没有设置数据类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我用到的加法器里面有一个数据类型的设置,可以控制这个,已搞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