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版图上打上标记?(不是加端口lable)

楼主(2013-05-03):
怎样在版图上打上标记?(不是加端口lable)  比如画了一个D触发器  怎么把DFF这个个单词打在版图上面?

网友:
看不懂問題
通常用 TEXT layer 在某個角落 打 lable

网友:
直接用顶层金属画出DFF字样悬浮在电路表面。
我用的tanner,直接有text convert to layout功能。cadence 应该有相似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