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Calibre SVRF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使用Calibre DRC命令DFM Property的时候expressions里有个EC(layer)和EW(layer)是啥意思?  感谢感谢!!!

网友(2021-06-22):
都是命令的缩写。EC应该是ENCLOSE,EX是EXTERNAL,至于EW是什么我就没见过了

网友:
EC代表edge concurrency,即一对边之间的平行长度,EW代表edge width,也就是一对边之间的距离

网友:
EC 和 EW 是用来测量error类型的距离的。user_svrf手册里都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