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 ETS中的ELC建库可否用HSPICE

楼主(2013-05-04):
想用cadence ETS中的ELC建库,但是由于只有hspice模型,没有spectre模型,所以仿真只能用hspice。不知道不用spectre可否用ELC建库。谢谢。

网友:
可以的,elc config文件里有simulator的设置,选择hspice就可以了,不明白可以看看documents,就在安装目录里,其实这样更方便,因为measure的语句必然要用spice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2-12):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现在跑ELC,.sp文件下 出现.measure 命令,说spectre 无法识别,怎么解决?我用的是ETS 10和cadence ic 5141

网友:
.sp is spice format, so you need to simulate it  by Hspice, not by spectre

网友:
I have no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