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仿真,PSS和tran下面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楼主(2013-05-04):
VCO仿真的时候,在Tran下面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问题,得到输出波形。。但是,在PSS仿真中,提醒在某个时刻,某些管子超过了额定的Vgs和Vds。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求大神指导。非常感谢啊。

网友:
是一开始上电的时候么?有时候电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通常都是忽略。。。

网友(2013-12-13):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2022-08-18):
是不是调谐电容两端电压超过了最大范围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