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过smic13做Encounter吗[以解决]

楼主(2013-05-04):
在用Encounter(smic13_stdcells)的时候 发现布线不能和pin连接 但是在verify connection检测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在使用trial route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只是在用nanoroute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
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说反了吧 应该用encounter做smic13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你咋就纠结这个呢···反正就是那意思···

网友:
检查约束

楼主:
谢谢你们两个的回复····我觉得都不是这些问题···因为··我没有block 我用tsmc18的库跑一遍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觉得不是你们说的问题···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们···

楼主:
经过多次的检测,终于发现问题的所在···但是根本原因还没有知道···原因是在Encounter里面显示那些标准单元库的pin和lef文件里的pin的坐标不一致。但是连线是连上了的····

网友(2014-05-21):
回复 网友B:

   你把cell pin 版图打开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