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搭建IC设计环境,求教

楼主(2013-05-04):
最近想搭建一个IC前端设计的环境
主要想在centos上装nc,vcs,DC,PT,verdi,quartus等工具吧。
想搞个二手台式机来跑,不知道这些软件大体需要什么样的配置,比如CPU,内存,硬盘。
希望够用就行。

求解释。。。。。。。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在LINUX系统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cent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件配置应该问题不大,主流一点就差不多了,但装软件感觉挺烦人的

网友:
我也用的是CentOS   也在学这些软件  一块学习啊

网友:
推荐IBM的x3550的刀片机加Redhat4.7

网友:
qua2不需linux吧,你说的我貌似都安装了,三年前的老机子,虚拟机centos5.6。双系统挺麻烦,感觉,各种不共享,最好分个数据交换的区。

网友:
软件一般,全看设计,你的设计目标规模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虚拟机跑仿真之类,效率会比装双系统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