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混频器的差分输出问题

楼主(2013-05-04):
本人在做一个1V电压下的700~900MHz的上变频混频器,负载用LC谐振。前仿结果还算不错,可是,后仿的输出波形很奇葩,差分输出的两端不在同一个直流点上,相差了20mV。可是版图已经画的很对称了,镜像复制过去的,DRC和LVS也都是通过的,也不存在什么参数不对称问题。   左图是前仿的差分输出两端波形,右图是后仿的差分输出两端波形。这也差的太离谱了吧~~~求大神指教啊!!!就要流片了,那么垃圾的后仿结果,又找不到原因,要哭了!!!

网友:
也许是参数提取的方法有问题。还有就是检查版图中供电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