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处理跨电压域的信号采样?

楼主(2013-05-04):
今天去一家公司面试,对方问我如何处理ASIC设计中跨电压域的问题,我说不知道,对方含糊的跟我解释了一下,没有听懂,只记得对方说了timing closing等等,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跨电压域的解决方法,包括前端和后端的处理方法?回答得好的有追加信元,谢谢!

网友:
数字设计部分需要考虑的内容包括:
1. 划分好power domain, 将不同domain的逻辑放到独立的模块中
2. 设计功耗管理单元(PMU), 负责系统的功耗管理和唤醒时序
3. 分类好垮电源域信号的isolation状态, ( 0 or 1)
4. 系统电源布局上的考虑,这个是需要和后端的一起确定。

网友:
设计的原理就是level shift + isolation (有些还需要retainer cell),在实现上一般是直接用工具插入这些cell
对于synopsys的流程,主要是需要upf约束,这个约束里定义系统的power domain, 各个domain的VDD/VSS,
level shift, isolation以及power domain的switch状态信息。

普通的仿真工具很难准确的对power/domain设计仿真,synopsys有mvtools, 配合vcs用。
在版图上,比如使用ICC, 同样是需要这个upf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的回复,但是您说的这些东西,哪些部分是属于前端应该考虑的,哪些是后端考虑的内容?

网友:
multi voltage flow,常识性的,找个synopsys的文档看下就懂

楼主(2013-08-22):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请问有没有一个讲得好点的文档推荐?搜了不少synopsys的文档,但是将这个的没找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叫
Synopsys Multivoltage Flow User Guide
自己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