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控制总线信号时序的HDL描述问题!

楼主(2013-05-04):
关于控制总线信号的VHDL描述我目前知道的两种方法,方法如下:

                      第一种:commond_cnt是一个按输入时钟为源的计数器,按照控制信号的时序顺序来依次给信号赋值法:
                                         case commond_cnt is

when x"0fa2" =>      --enable the control signal

iodir_reg<='1';  --output

ale_reg<='0';

cle_reg<='1';

we_reg<='0';

wp_reg<='1';

re_reg<='1';

databusout_reg<=x"70";

cs_out_reg<=(others=>'0');

when x"0fa4"=>

we_reg<='1';           --input the read status commond

when x"0fb0"=>

cle_reg<='0';
--
databusout_reg(7 downto 0)<=x"70";  --input the read_status commond

cs_out_reg<=(0=>'0',others=>'1');   --just enable the cs1 chip;
--
we_reg<='0';
--
when x"0fb3" =>
--
    we_reg<='1';

when x"0fb8"=>     --read the status byte

iodir_reg<='0';               --change the dir of the port to input
--
cle_reg<='0';

    when x"0fbf"=>

re_reg<='0';                  --falling edge of the re to capture the status byte

when x"0fd0"=>

iodir_reg<='1';  --output

re_reg<='1';

    第二种:根据各个时间点,各信号的电平情况单独赋值:

if(cnt=x"0001" or cnt=x"0005") then

cle<='1';

else

cle<='0';

end if;

if(cnt>x"1" and cnt<x"0005") then

ale<='1';

else

ale<='0';

end if;

if(cnt>x"0000" and cnt<x"0006")then

flag_we:=not flag_we;

we<=not flag_we;

else

we<='1';

end if;

想问一下到底该用哪种方法呢?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我是觉得第一种方法可读性强一些;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比较代码质量无非几个参数:代码健壮性,使用的资源多少,可读性,可扩展性。
要是你前面的都没问题,可读性与可扩展性就比较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资源用得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