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输入数字逻辑公式中的符号,不如A非(A上面有一横)

楼主(2013-05-05):
另外,如果不方便输入,是否可以贴图片,比如我把公式写在纸上,或者用其他的软件写出来,截图,贴图论坛中?

网友:
没明白,是说a拔么?要在tex里还是哪儿写?

网友:
目前用过来,还是微软的公式编辑器最好用,基本上可以满足你对公式的各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