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英文都显示方块怎么办 系统是CentOS6.4

楼主(2013-05-05):
包括我的Matlab都不能正常显示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按照linux系统的时候,选择了中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的中文版系统,后来为了安装ic610又装了很多字体

网友:
我以前的解决办法是重装linux英文系统,而且要选兼容性好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请问在您使用过的系统里哪一个可以更好的支持ic610

网友:
下面列出,32位的Redhat AS4 支持

Cadence platform_support.pdf (12.62 KB , 下载次数: 6 )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网友(2013-09-11):
回复 网友B:

在centos中安装cadence软件只需要这一个字体: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75dpi.noarch

网友:
强烈不建议rh4的,内核太老了calibre现在全都不支持,而6以上的兼容也不好。
5.8和5.9是比较合适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Package xorg-x11-fonts-75dpi-7.2-9.1.el6.noarch already installed and latest version

难道不是字体的问题。。。

网友:
这表明cadence的菜单字体已经装好了。汉字方框说明你登录里选了“汉字环境”,但系统里汉字安装不完全。
你需要在联网状态下完整升级系统:

  1. yum update
  2. yum upgrad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 我试一下 系统语言有要求吗

网友:
有些字体没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上能找到的教程都看了一遍  提及的字体都安装了

网友:
强烈不建议rh4的,内核太老了calibre现在全都不支持,而6以上的兼容也不好。
5.8和5.9是比较合适的版本
引用 网友E:

如果对linux比较熟悉,还是用ubuntu比较好,个人感觉在安装多个不同版本的工具时,ubuntu 13.04和12.04兼容性优于官方推荐的几个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  有时间试一下  谢啦

    还有一个问题  在Win7下hspice只有在电脑接入网线的情况下才能仿真  这是什么问题呃

网友:
回复  thx1234

    哦哦  有时间试一下  谢啦

    还有一个问题  在Win7下hspice只有在电脑接入网 ...
引用 网友B:

   很多硬件仿真器为了防止仿制都有加密措施,你这个很可能是厂家把加密措施与网卡地址相关了。

网友(2013-10-16):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显示方块问题可否解决了?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解决。。还是方块

网友:
如果是要安裝EDA tool的linux,建議安裝英文版本。
我的經驗是換成英文版本,文字部分就會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是在英文版本下安装和操作的,但是还是存在方块

网友:
linux  X  下是否有 config 看下是否是  unicode  big5 995 or

Linux 中文字体乱码修改i18n 文件

我原本linux系統在/etc/sysconfig/i18n設定如下

代碼:
LANG="zh_TW.UTF-8"
SYSFONT="latarcyrheb-sun16"
SUPPORTED="zh_TW.UTF-8:zh_TW:zh:zh_TW.BIG5"
=> 以前碰過 i18n 出問題

另外 Ubuntu 裝eda 會不會問題很多 ?  因為目前 eda 使用 rhel  最近的是 cent OS

至於 cent OS 5.x 認不到  UEFI bios , new I7 cpu 使用主機板都太新 ,  使用 舊板
除了 網卡可能抓不到外  vga 也是一大問題 , 一堆 pci express 會出錯
最安全使用老的 network card or  3Com  Intel  Lan chip
VGA 用常見 ..

而且 cent OS 有沒有人做過 sata raid ??  sata 2TB HD *2 .  現在 chipset 都已經能有硬體 raid
雖然不如專業 raid card  但是 , windows OS 下有人使用 .
  因為 我試過 只有 windows 下可以把 driver 帶起來 後 format => hardware raid

LINUX 下變成 fake raid ..

楼主:
回复 网友H:

    What r u talking about

楼主:
回复 网友G:

    Thanks man. I fixed it by installing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
    And library names are then visible.

网友:
我是說 /etc/sysconfig/i18n設定

以前 linux 碰過設錯 , 所以字形會亂碼.

楼主:
回复 网友H:

    Thx. I've already fixe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