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PM7128的VCCIO与IO BANK对应问题

楼主(2013-05-05):
从EPM7128S的手册上可以看出,VCCIO可连接至5.0V或3.3V,则对应的IO BANK为5.0V或3.3V。
但从手册中却没有找到6个VCCIO与8个IO BANK之间的对应关系。
因此想请教两个问题:
1、EPM7128S的8个IO BANK 能否配置成不同的电平;
2、如果可以,那么6个VCCIO与8个IO BANK间是怎么对应的,或者在哪个资料中可以找到?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有8个bank嘛?我怎么不信呢。。。。。。仔细看看。另外quartus里面分配pin的界面里面会有图示。

网友:
可以配置成不同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有8个BANK,而且quartus的引脚分配界面里这款CPLD不显示BANK划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知道各VCCIO与各IO bank的对应关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一对应的啊   你好好看看  我原来看的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2015-01-16):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您当时解决了没有,还请告知。

网友:
貌似可以从VCCIO的位置看出来,我原来用过Max的器件做信号的电平转换,但不是这一款。它分了8个Bank,但是没有VCCIO的那两个Bank估计是和VCCINT电平一样。数据手册里居然没有,蛮奇怪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也是管脚号在那组bank里面应该就是了,但没有肯定的文档说明,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