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电路中使用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05-05):
这几天在看一个板子上的电路,对于这个电路有些不明白的就是,在板子上用了一些非常小的电阻,比如说4.7欧姆的电阻,在我看来这些小电阻就没必要用啊,这些小电阻在数字电路中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呀。但是既然人家用了,说明人家应该是有些作用的吧,本人道行浅薄,还请各位为本人解决一下这个疑虑

网友:
可能是保护作用,如果电平不匹配;
如果是高速电路的话,可能是阻抗匹配;

网友(2013-09-03):
数字电路里面,4.7欧姆的电阻确实很少见,确信是纯数字电路,没有电源参杂在里面?

网友:
比如有的电路前端有过冲,串个电阻和后端芯片IO脚的输入电容,构成一个低通,能把过冲滤掉

网友:
可以减小信号过冲幅度,或进行电压采样,电路限流。

网友:
限流,电压采样,滤波

网友:
可能是放在那,便于调试和修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我也看到过这样的电阻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

网友:
看放在那儿的周边情况了吧,我这边是用来消除overshoot和undershoot的。还有一个用法是在接两边IO都是双向时,如果两边控制匹配不是很好,发生同时output,避免和减缓两边打架的

网友(2013-10-05):
如果是信号完整性需要的电阻,应该在几十欧姆左右。这个应该是楼上有一个兄弟所说,就像是0欧姆电阻,便于电路修改或者调试而加的。
当然,我这么说的前提是这个LVTTL或者LVCMOS的数字电路。

网友:
最好将电路图贴出来才好看。不过论坛能贴图片吗?

网友:
电阻的使用肯定是有道理得,比如上拉,下拉啊

网友:
是的,IROI说得很有道理。具体的原因还是要看电路图来分析。

网友:
保护作用,具体还得看电路图

网友(2013-12-04):
如果只有几欧姆,应该是防过冲,并便于调试;

网友:
药用就用0ohm,4.7koh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