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参数仿真测量CMRR测量

楼主(2013-05-05):
何年华书上电路图:
公式:

要是我的运放不可以接成单位负反馈的形式,怎么办?因为输出的电平和输入共模电平不一样
下面是我的运放:

网友:
你可以考虑用个大电容隔直。
搞大点的,一个g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V3 V4的Vdc=0,Vac=1,隔直电容C=1GF

网友:
是的,可以用么?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人的这本书上求cmrr的公式就是错的,建议看英文书
国人写这种专业书多是抄袭,根本不管对不对
我看过东南大学一个老师抄袭拉扎维的那个cmos设计书,上面错误不要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个其实抄的是allen的内容。楼主可以再看下allen的英文版,可能会有所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两个都仿过。我都有疑问:
1.加了大电容的CMRR仿真图:

CMRR低频时有450dB?有这么大?表示怀疑。
2.结成书上所述的电路时的仿真图:
CMRR低频时有72dB?但是运放Adm低频时有89dB。如果是对的,低频时Acm差不多有10dB+!?

但是我注意到加了大电容的仿真电路图的时候,Vn,Vp直流工作点都是3V。
而没加隔直大电容的仿真图时候,Vn直流电平2.8V左右,Vp直流电平3V。
是不是和直流电平有关?

运放的Adm(仿真条件:Vn(dc)=Vp(dc)=3.Vn(ac)=1)

Acm(我不知道这样仿真对不对?)

共模电平:

黄色的线是尾电流,测试的电路结成的是单位负反馈的。
求解!谢谢

网友(2015-05-22):
   楼主你后来CMRR是怎么仿的?何乐年书上的电路图器件都是一样的,CMRR就只能是尾电流阻抗不是无限大导致的?

网友:
回复  hszgl
其实我两个都仿过。我都有疑问:
1.加了大电容的CMRR仿真图:

CMRR低频时有450dB?有这 ...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粗来啊,如果不能接成单位增益的形式,那么怎么仿CMRR啊?

网友(2025-08-26):
你这不就是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吗?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测CMRR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