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现在的工艺不用 poly fuse 而用 metel fuse?

楼主(2013-05-05):
为什么现在的工艺不用 poly fuse  而用 metel fuse?

网友:
poly fuse应该比较容易烧断缘故?

网友:
我接触过的工艺有metal也有poly,不知楼主何以得出此结论?

网友:
我怎么感觉用的poly fuse要多一点,至少我目前用的都是poly 而且都比较可靠

网友:
感觉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我用的都是metal fuse,以前好像看过哪个文档有提到metal fuse比较好切断。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网友:
poly 第一次沒燒斷後, 阻亢會變高跟本燒不斷
好嗎..

METAL FUSE 缺點是太細怕 蝕刻時弄斷, 還有 怕燒斷後噴濺又融回去,  還有 CP 時還好燒

如果封裝後又是另個事
  有些PROM  那類PACKAGE 內如果 PACKAGE 沒留可逸散空間是燒斷不 ..因為被燒斷東西無處跑.

网友(2021-01-11):
有没有烧fuse的电路?

网友(2022-06-29):
meta fuse is much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