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方法制作的license,centos不用用,rhel 可以用,崩溃啊!

楼主(2013-05-05):
按 《重磅推出,适用最新$ynopsys tools的Licmaker》http://bbs.eetop.cn/thread-366602-1-1.html
这个里面的工具制作了license。

制作的licnese,在RHEL6.3是可用用的,这说明我制作license的步骤是对的嘛。
然后又装了个centos6.3 ,按同样的方法制作license。由于是 uncounted类型的,所以我将
SERVER和VENDOR都注释掉了。最终的license如下:
#SERVER linux 112233445566 27000 #your hostname and MAC
#VENDOR snpslmd /CAD/License/flexlm/snpslmd #your DIR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1E62D86530ABF3F3B2FB \
VENDOR_STRING="4632b b746a 85d97 5f247 0dfcc d4565 59c90 1ff55 \
e6b1e 102" HOSTID=005056298d9d ISSUER="Synopsys Inc. [12/28/2012 \
10:00:00 19688]"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
NOT DELETE THIS SSS KEY]" SN=RK:0:0:1 START=1-jan-2006
INCREMENT VCSRunTime_Net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3E2298B5AB11896F77F0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5056298d9d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nc." \
ISSUED=11-jul-2001 ck=71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INCREMENT VCSCompiler_Net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6E12E855B1357A68ED39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5056298d9d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nc." \
ISSUED=11-jul-2001 ck=7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INCREMENT VT_Testbench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EE42D855E3729FEFD9E4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5056298d9d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nc." \
ISSUED=11-jul-2001 ck=67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INCREMENT VIP-UART-SVT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BE92E8458C704DD17342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005056298d9d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nc." \
ISSUED=11-jul-2001 ck=247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但运行的时候就是提示“invald host in license file.Not authorized to run from this host”
我像毛主席保证,我license里的 hostid 绝对是 我机器的mac地址!咋老是提示 invalid host 呢?

网友:
有RHEL 6.3 為何要  centOS 6.3 ?

如果只是LICENSE 何不讓低的OS  rhrl 4.x  5.x  license server .

cent OS 6.3  估計是想使用 i7 cpu .. 跑 simulation ,
license server 用老機器去帶.

网友:
除了solaris(新版未测,情况未知),其他系统都必须有SERVER行和VENDOR行,才能继续向后兼容,不能屏蔽的。

楼主:
    我在rhel6.3上,运行vcs2010和vcs2012.09 时,屏蔽掉 SERVER行和VENDOR行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不屏蔽这两行,再添加USE_SERVER行, 并且开启“lmgrd  -c  license.dat ",也是可以运行的。

   在centos6.3上,我也试过不屏蔽SERVER行和VENDOR行,然后开启“lmgrd  -c  license.dat ",
   但提示lmgrd无法和vendor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rhel 如果不交费注册的话,没办法使用自动更新服务。有时要更新一个库文件之类的,要找半天,解决依赖性问题感觉很麻烦。

  centos只是rhel的重新编译,从理论上来说两者应该完全一样。
  但 centos可以使用免费yum 更新系统库,组件之类的,

网友:
给你说几个方法你试一下
1、输入lmhostid 看看是不是你的 网卡MAC 有些机器双网卡 不一定一致
2、你的 hostid 是不是linux 如果是 就没问题了
3、修改权限试一下 chmod 755 SCL的目录 或者用root
4、去掉注释那两行
5、 有时候在win下面编辑的文件 导入到linux里面 会出现问题 ,是编码方法不对,你找rhel里面可用的 拿出来放进去 试试

希望能帮到你 我以前也曾很纠结~

网友(2014-08-13):
mark
i sad for my calibre license on the CentOS6.5
it's good on the RH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