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f文件转tluplus文件????求助

楼主(2013-05-06):
从资料上看到Astro和ICC都要用到tluplus文件,由itf文件转换得到tluplus文件的命令也知道了,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 file> -o <TLU+ file>,但是想问一下,如果只有一个itf文件,没有max和min的区分,能够由此转换得到不同工艺条件下(max.tluplus和min.tluplus)的tluplus文件吗,要怎么样得到,命令中要添加什么参数吗?还是只能由不同工艺条件的itf文件对应转换得到?

网友:
貌似不行耶

楼主:
好吧   好吧(帖子长度不够导致)

网友(2014-03-06):
同问啊,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5-02-27):
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下的HHGRACE 130工艺,只有一个itf没有max和min

网友:
max.tlup和min.tlup分别由不同的itf产生,每个itf只能生成一个.tlup

网友:
.18um 以上一般就一个itf, typical case的,  不需要max,min 2corner

网友(2016-01-07):
回复 楼主: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