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VS如何检查通过active连接的结点

楼主(2013-05-06):
我记得以前有些工艺是可以检查没有通过金属连接
而是通过n形或p形active连接的 电源地线的结点。

但是现在发现csmc的rule没有这方面的语句
看了一下tsmc 也没有

有没有高手提供一下方法
使它报 soft connect

楼主:
回复 楼主: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用Calibre吧,把相应的 soft connect 用 sconnect 写就好了,比如说:
n_tap = n_active and n_well
sconnect n_active n_well by n_t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