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改变栅压,漏极电流没变啊。。。

楼主(2013-05-06):
问下大家,本人菜鸟。如下电路图,不改变漏极电压,我在进行栅极电压扫描的时候,为什么漏极输出电流一直都没变?是哪里出问题了啊?能告知下吗?谢谢

网友:
你看下横坐标。。
你做的是时域扫描,同学。。。

网友:
从结果看来,你这个nmos就没有导通过,你要看看每根线上的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
同学 ,要看DC,tran只是静态点的结果

网友:
波形图不清晰啊

网友:
问下大家,本人菜鸟。如下电路图,不改变漏极电压,我在进行栅极电压扫描的时候,为什么漏极输出电流一直都 ...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扫描栅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但是我把栅压改变每个输出的波形都是重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中现在显示一根线,其实是好多根重叠一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个DC扫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