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零极点仿真的情况

楼主(2013-05-06):
我在仿LDO零极点的时候出现以下的情况,不明白是为什么,大神给指导下
为什么出来的零极点值都是那么小的?后面我想看到的对应AC仿真的零极点怎么没有出来,以前仿真运放的时候都是可以的

楼主:
是不是我加了那个打开环的电感跟电容的影响呢?大家如有需要看内部极点分布情况,都怎么看呢

网友:
感觉你仿环路增益的方法貌似不太对?

楼主:
是对的吧 我用这个电路仿很多次了

网友(2023-08-23):
楼主,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仿出来的零极点很小,是哪里的问题呢?问下pz仿真中,运放输入要设置成ac仿真的输入吗?我也是按仿环路增益的形式加的电源,仿出来怎么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