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电阻负责和电流负载的稳定性!

楼主(2013-05-06):
请教各位达人
为什么LDO使用电阻负载和电流负载,仿真出来的稳定性有较大差异?

网友:
我想先问下你的稳定性指的是什么参数?
是负载调整率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电阻负载和电流源负载,输出极点位置不同。若主极点是输出极点,纯电阻负载是稳定性最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