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tanner的,建过后仿环境?

楼主(2013-05-06):
tanner很小众,知道的人不多用的更少。
我只能期待有没有缘分在此和用tanner的大侠见个面。

唉,非主流真是欲哭无泪。

网友:
tanner确实可以做后仿么?据说是不行的。其他问题,或许还有希望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有寄生参数提取的模块。但是要建的环境很麻烦,搞不通。   v13开始有hiper verify模块,DRC和LVS已经比较方便了。

网友:
Tanner 一般是拿來畫 fully layout ,
應該比較少  sedit -> tspice -> ledit 全都在 windows OS 下吧 .

extract 應該你得使用 calibre , 因為 ledit 沒command file , 後來聽說能吃 calibre command
    有人可以分享下嗎?

post sim 你會用 Tspice ??為何不用 hspice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啊。我以前孤陋寡闻了。那么你说的tanner中可用于运行后仿的程序名称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l-edit中的调用寄生参数提取模块的选项,仿真应该还是用t-spice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drc可以直接在setup drc界面里调用calibre的.drc文件。直接可以跑起来。提取电路也可以,在lvs setup中调用calibre的提取文件,不过提取出来的网表可读性要差不少。我是自己建的LVS专用层然后写.ext文件,可以把自己定义的端口名器件名都提取出来。   t-spice和h-spice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在s-edit里可以直接调用-t-spice。

网友:
Tspice  accuracy 有沒有人比較過??

CADENCE SPECTRE 早期也不被相信, 以目前做IC 來說
hspice  , smartspice , Eldo , spectre ..

其他如 dolphin smash , Tanner Tspice ..還不知道有沒有人比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算法和HSPICE是一样的,其实就是hspice包了个外壳,为什么会有精度问题?

网友:
hspice  smartspice .. 你難到都以為跑出來都一樣嗎?

你 沒有碰過 spectre   smartspice hspice  跑出來如 current  ,gain  .. 不同??
或是 PLL  sim 不同??

我碰過..  最後 chip 出來是類似 hspice , Fab 廠說他們 MODEL 是HSPICE
SPECTRE 是拿HSPICE MODEL 去 fitting ..

為何 smartspice  hspice  spectre 後來被使用?  因為大家都用過
HSPICE 不論如何改 . 核心是以前FORTAN 時代寫, 早期一堆語法BUG

另外是解電路 matrix 會不收歛.
hspice 一直沒改善, 後來其他TOOL 就有機會
我用過 spectre  smartspice  hspice ..  eldo 有廠商拿給我們 TRY 過.
但是 還是以 hspice 當 golden .

我還碰過hspice 同版本在 linux   simulation  和 WINDOWS OS 下 hspice 跑出來是不同的..
你碰過嗎??
因為多數人都相信  64bit linux ..  windows OS 當假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別忘記

TOOL 可能會有 BUG

從 cadence -> synopsys ..  mentor ..我全碰過
只是多或少

有的時後是 chip 有 bug ..但是 連 post simulation 都跑不出來的.
但真的就是有BUG  還是 偶發的BUG .

沒模擬到不表市CHIP 就沒BUG , model & sim tool 都可能是問題.

网友:
曾经用过 tanner 的飘过。。。。。但没做过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来我只用过hspice和tspice,hspice有过的问题tspice都有。由于没有在linux平台上做过比较,所以不太清楚。   多谢前辈指点了。

网友:
有沒人使用 V16 版 ..
eetop v15  好像 win7 下不能用
v15 的ledit 好像多了功能 .不知道 ledit 能否做到 部份 auto routing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手头是13版的。。。落后了。。。

网友:
eetop 上不是 13  14  15  都有嗎?

為何還用 v13?
新版應該 LAYOUT 更多功能吧, 有聽說 schematic driven , 不過  應該得SEDIT 畫才吧..
Tanner  應該開發可以 吃 AMS  ADP circuit 這樣才會吸引人轉過去.

另外 Tspice  hspice
可以 用  mos L=15um  25um  , low volt mode , simulation

還有 mos  w=100u  去比看看 hspice  Tspice  間的差異 .
tspice 可以吃 level 66 ?
有些高壓 model 是 level 66 .

楼主:
回复 网友B:

   15的不敢用,画的版图13打不开。老版本比较熟悉,在没有遇到功能短板的情况下,没有update的必要。更重要的是当时公司买的就是13。。。   你说的仿真差异我下次试试,现在的hspice被我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实验无所谓,但是你做产品,建议用主流的寄生参数提取工具如果有calibre的LPE问题,我们可以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有问题我一定请教你。

网友:
TANNER ledit  如果是 call  calibre command 還會出錯嗎 ??

网友(2013-09-23):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没?最近我也在搞这个,和你一样只找到个寄生参数提取工具,具体定义的文件不知道怎么弄。ledit的说明书上也没有这个介绍。。。也是欲哭无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sorry,没搞定。。。导入到candence中搞的。。。

网友:
就是这个办法,还是自己控制比较安全
另外不要把希望都押在后仿真上,画图就要开始注意了

网友:
回复  hszgl

楼主问题解决没?最近我也在搞这个,和你一样只找到个寄生参数提取工具,具体定义的文件 ...
引用 网友E:

新版本的说明书写的很绕圈,很多东西都不讲了,藏起来了
lvs的过程就包括了参数提取的过程,你可以利用这个东西,但是ext文件要自己写

楼主:
回复 网友F:

    ext文件里只写器件定义,有识别层就有器件,并没有寄生参数。LVS只检查电气连接,而且寄生参数提取出来LVS肯定过不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查看了http://www.tannereda.com/images/pdfs/Revised_Datasheets/ds_hiperpx_rev.pdf Tanner 的官网,说是用Hiper  PX可以提取的。

我觉得 Tanner应该集成了某种提取功能,可能是space的代码(在安装文件夹下有space的说明书),当然也可能不是。

关于 paratices extractor 工具是否应该define technology之后,就可以提取了呢?公司暂没提供这份文档,所以并未实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查看了Tanner 的官网,(http://www.tannereda.com/images/pdfs/Revised_Datasheets/ds_hiperpx_rev.pdf
说是用Hiper PX可以提取的。

我觉得 Tanner应该集成了某种提取功能,可能是space的代码(在安装文件夹下有space的说明书),当然也可能不是。

关于 Parasitic Extractor 工具是否应该define technology之后,就可以提取了呢?公司暂没提供这份文档,所以自己并未实践。
目前了解的就是这些了。

网友(2015-05-28):
回复  hszgl

我查看了Tanner 的官网,(
)说是用Hiper PX可以提取的。

我觉得 Tanner应该集成了某 ...
引用 网友E:

GOOGLE

L-Edit and Hiper Tutorial Japanes

Evaluation Guide (Japanese).pdf24-Sep-2007 10:16  118K

Install Guide (Japanese).pdf01-Jun-2007 14:31  676K

L-Edit and Hiper Tutorial (Japanese).pdf04-Sep-2006 17:34  6.2M

Products and Design Flow (Japanese).pdf24-Jan-2007 15:28  143K

T-Cell (Japanese).pdf23-Jul-2006 19:13  429K

Index of /afs/athena

Tanner V13

https://lost-contact.mit.edu/afs/cnf.cornell.edu/windows/Program%20Files/LEdit/program%20files/Tanner%20EDA/Tanner%20Tools%20v13.0/

https://lost-contact.mit.edu/afs/cnf.cornell.edu/windows/Program%20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