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饱和处理

楼主(2013-05-06):
看到这样一个题目,不理解,希望高手解释一下,先行谢过了。

两个10bit有符号数a[9:0]b[9:0]相加,要求做饱和处理,取结果的低8c[7:0]。用Verilog/VHDL描述

这里的饱和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0-bit有符号数的取值范围是-512(10_0000_0000)~511(01_1111_1111),两个有符号数加法可能产生溢出。饱和处理应该就是指,如果加法结果超出了表示范围,那么就取接近运算结果的范围边界值。比如256+256,结果为512,发生溢出,那么饱和处理结果应为5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