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出现不定态

楼主(2013-05-06):
各位童鞋,前段时间做项目时,发现了了问题,我利用modelsim做后仿时,也没提示出现什么错误,但是就是仿真波形开始时出现不定态,待稳定后,可以正常工作,且整个时序都是正确的,请问一下为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后仿正确,是不是就可以流片了啊?

网友:
可能是某些信号没有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对所有的信号进行复位了啊

网友:
无图无出问题对应部分的源码,不好分析

网友:
是不是你的testbench中的复位信号违反了recovery/removal 规则。让复位信号的跳变沿离时钟信号active edge远点。

网友:
仿真只是验证想法

网友:
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出现不定态的原因很多,要一一排除。例如没有复位、IO上下拉电阻没加、代码里显式给出的x态等等。不一定是问题,不能以有限的后仿真用例通过做流片依据。

网友(2013-06-05):
后防过后就留片 ? 这么强悍

网友:
仿真后还要做很多验证的。。。怎么可以直接流片。。。那得浪费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遇到过,这次我好像故意避开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懂,后仿之后一般还要做些什么其他的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还要做啥验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