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高手解决calibre mos lvs check error

楼主(2013-05-06):
在schematic中有两个mos的连接关系如下描述:
mxp57  K6_NET PG18 VPP VPP phv w=0.42u l=0.42u m=1
mxp60  K6 PG18 K6_NET VPP phv w=3u l=0.3u
由以上可知,P57和P60的gate接在一起,P57的source和P60的drain串联。
但是,我在layout中不小心将P57和P60搞反了,layout结果以netlist的格式描述如下:
mxp57  K6 PG18 K6_NET VPP phv w=0.42u l=0.42u m=1
mxp60  K6_NET PG18 VPP VPP phv phv w=3u l=0.3u
显然,P57和P60的width,length没有变化,但是net连线接错了。
然而,run lvs后报告结果没有错误。请问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把部分觉得有关系的lvs设置如下: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难道还有别的什么设置选项需要开启吗?求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是逻辑开关吗?比如nand nor之类的?
看看LVS REDUCE SPLIT GAT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逻辑开关,逻辑开关我用下面的命令是可以区分出来的。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2018-07-19):
請把LVS RECOGNIZE GATES 設成ALL,就可以知道,是不是邏輯閘的pin對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