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ade-ams 怎么看数字信号?

楼主(2013-05-06):
现在我的ams仿真结果全都是以模拟的形式看到的,一个数字总线上的数字信号都是按照0对应数字0,3.3v对应数字1,然后从高到底手动算的。我想把一个数字总线上的信号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在波形窗口显示出来,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还是自己顶一下,我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用simvision看波形,而不是wavescan?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在Linux下启动simvision

网友(2018-08-13):
You can choose "debug mode" (interactive) instead of "batch mode".

网友(2024-02-05):
你好,想问一下怎么看模拟形式的波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