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锯齿波发生器

楼主(2013-05-06):
锯齿波发生器

锯齿波发生器
按照此图画锯齿波发生器,I=12u,V1=1V,V2=2V,C=10p,仿真输出的的为1V???!!!,求大神指导,为什么不是锯齿波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大神指导是哪里出错了呢,因为输出是1V,导致比较器输出R端为2V!!并且Q端输出也是直流2.258V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你没接gnd

网友:
仿真器给你找了一个死态的DC点。
加一个enable信号,enable信号为低时将电容上的电荷放干净,enable信号为高时按图的方式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哦

网友(2014-04-02):
我做锯齿波也是同样的结果  仿真时会在电路中找一个稳态点   我制作一个555定时器来制作锯齿波  只有一个下降  不会升到高电平    把RS触发器用2个与非门代替  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2018-04-04):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加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