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混合仿真遇到的关于时间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我的源代码是用VHDL写的,tb是用verilog写的,tb中设置的时间为1ns/10ps,但是modelsim仿真时遇到错误:

Fatal: (vsim-3693) The minimum time resolution limit (1ps) in the Verilog source is smaller than the one chosen for SystemC or VHDL units in the design.

看起来似乎是说我的verilog源码的时间精度(1ps)小于VHDL源码中的设置,但问题是:1.我的VHDL源码中没有定义时间精度;2.我在设计中调用了Altera的FIFO,当我故意去掉这个FIFO后错误就消失。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是FIFO这一块的问题,但是FIFO最后生成的源码也是VDHL的,而且我在Verilog的tb中已经把时间精度定义为10ps,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要报这个错。

是不是仿真库的原因?

网友(2013-08-25):
试一下 仿真用这个命令:
vsim –t 1ps xxx.xxx
xxx.xxx 是你的t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