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ilent VSA89600 软件使用问题(请用过的帮忙)

楼主(2013-05-06):
按照坛子里的安装的方法。进行了安装。安装文件从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1563&highlight=89600下载的。
破解文件从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1556&highlight=89600下载的。
操作步骤参照的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5142&highlight=89600
根据安装中的提示。一切都是正确的。
但是装好后。运行软件的时候。首先会弹出一个warming~
这个正常么?是不是我安装还是有问题呢??
学习这款软件有什么好一点的参考资料呢?我现在是照着help来学习的~
希望有用过的大虾门。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在Utilities->Hardware菜单弹出的对话框里去掉Default前面的勾就不会出现了。
目前89600的中文资料还很少,只能参考Help和AppNot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
就是太贵了

网友(2013-09-19):
什么软件?没用过!!!!

网友:
这个软件本身是配合Agilent的89600s矢量信号分析仪使用的。当电脑通过USB和89600s的GPIB接口相连的时候,会显示实际的采样结果。如果找不到硬件的话,就会出现软件模拟界面。

网友:
VRAWSEGVBE987 YR9UQ9

网友(2013-10-22):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试用许可证可以连接仪器使用么?我的软件识别到了仪器,但是运行程序时却没有远程调用仪器,不知道怎么连接仪器使用,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试用许可证可以连接仪器配合使用么?我的软件识别到了仪器,但是程序开启后没有远程调用仪器,不知道怎么配合仪器使用,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4-10-11):
回复 楼主:

    感觉只能工作在simulation模式下,无法与硬件一起工作,虽然IO口是通的,可能跟那个warning有关。
不知道如何搞定,有能正常工作的破解方法吗?谢谢!

网友(2014-11-30):
和谐了吗?

网友:
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
怎么破解

网友:
不错,不知是否能破解

网友:
破解不了啊

网友(2015-01-21):
坛里的安装方法在哪里有?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