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di 不认识命令行传进来的宏

楼主(2013-05-06):
在compile 的时候,加了一些宏进去, 这个宏在 top 里面要用, 根据宏 决定是否例化一个模块, 但是在verdi 打开的时候,发现宏没有生效, 但是实际上 宏是生效的,是verdi 本身没有认出宏,但是实际上宏是生效的。

大家知道怎么能让verdi 认出宏 吗?

网友(2020-05-25):
你没把宏定义的文件加进去,或者宏定义的头文件的路径没加到命令行中。

网友A(2022-03-18):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解决?

我尝试将宏定义名加双引号似乎可以运行 但是verdi中还是灰色的

网友:
尝试将宏定义名放在一個 .v file, 連同 design 的 .v 一起讀入 verdi, 或放在 design 的 .v file 最頂.

网友:
明显是用verdi打开设计的时候没有加载对应的宏。将要加的宏写成define+YOUR_MACRO的形式,放到一个文件列表如filelist.f里面,然后verdi打开的时候将这个filelist.f也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