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时钟输入引脚锁定问题

楼主(2013-05-06):
一般情况下是将一个单端时钟连接到差分全局时钟引脚的正(P)端,如果在使用Xilinx公司的spartan3A/3AN的芯片时,将一个单端时钟连接到差分全局时钟引脚的负(N)端,可以吗?会出现什么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没什么问题,当做普通时钟管教用就是了。

网友(2013-06-05):
当普通IO使用没有问题,当时钟用的话有一点小小的问题,这个时钟没有使用专用的布线资源,也就是不会使用直接到BUFG专用布线。在内部你可能得手工插入BUFG。其实你可以编译一下,用FPGA EDITOR看一下那个时钟的走线。

网友(2014-05-15):
楼主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7-05-07):
也正在为这个问题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