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使用问题

楼主(2013-05-06):
弱弱的问一个低端问题:在modelsim软件中打开.v文件,电脑总是自动以记事本打开,最近才出的问题,应如何设置才能在软件中的编辑窗口打开.v文件?已经设置过.v文件的默认打开方式为modelsim,但如果直接打开一个单一的.v文件,可以自动启动modelsim,如果在软件中打开.v文件,还是不行。
希望有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
软件中直接打开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在软件中直接打开,就出现截图中的情况……

网友:
你首先用Open用Modelsim打开一个文件,然后,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旧问题解决了,选择一个.v文件,选择默认打开程序为modelsim(在安装文件夹下win32文件夹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