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级密勒的零极对问题

楼主(2013-05-06):
小弟在做连续时间sigma-delta调制器,其中的积分器运放准备用两级密勒,GBW要做到280MHz,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相互抵消的零极对放在何处合适。若放在带内会影响建立时间,若放在2GBW处,功耗又很大。想请问各位,如果把零极对放在GBW处会不会对建立时间产生影响啊?

网友:
如果靠的近的话,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对于>=0.1%的精度,大于beta*GBW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Beta是什么,反馈系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