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高速输出缓冲电路问题

楼主(2013-05-06):
如图所示为论文中看到的缓冲电路
我自己的电路图中Vin+约为1.8v,Vin-约为1.3v,Vb为650mv,
因为最后一级负载电阻为100欧,为了保证摆幅,最后一级尾电流源管栅宽达到400u。
放在整体环路中仿真后,发现输出Vo+和Vo-都是斜的,如下图
最后观察眼图的情况是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你的耦合Cap多大?

网友:
这是充电引起

网友:
请问你眼图是怎么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用的800p,输出缓冲外接大电容小电阻,其他同学说是大概几百p的样子,试了感觉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calculator里的eyediagram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800pF是指DC—Block电容吗?如果是,换个80nF看看有什么不同,--看仿真适当初始化后或者跑较长时间使电容充电稳定后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按你说的试试吧,谢谢!

网友:
单端高频负载 100 并 100 等于50
单端低频负载 100
所以电流Step来时,输出电压先按50欧姆step,后面给足够时间,会增大到100欧姆负载的幅度

从传输函数看,先是零点引起的阶越,然后是极点的缓慢充放电
所以电容越大,你所说的信号斜的程度越低

网友:
你的时钟是多少的?图上看不清!
根据不同的时钟选择不同范围的Cap
一般几pF到几nF的范围

网友:
是不是带宽不够?电容负载这么大,这个不是有RC决定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麦蒂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时钟是1.25Ghz,图中的眼图是用这个时钟的鉴相器里恢复出来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阻值是确定的,电容值听说大概这个范围,然后自己瞎调了仿真的。

网友:
Cap要变小!
100p~200pF范围应该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结论怎么来的? 电容越小不是越斜吗..
还是我分析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容值80nF的话效果确实好多了,几乎完全平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看的论文里面的,说负载阻抗过低会使得驱动十分困难,作为折中将负载电阻设为100欧,虽然会有一定发射,但驱动会变得容易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时装1.25G,电容需要80nF?

也太大了点

网友:
电容太大 耦合作用就降低了。要是电容值适合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80n确实太大了,不过几百p的时候确实不太理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自己的仿真效果是200pF at 1.25G 应该没有什么斜坡了,很平滑。你的在800pF还有在这么明显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奇怪

网友:
你的差分 幅度也不是很大  0.5V左右 ,照理应该很平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这个理论分析的出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分析的..

请问版版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是零点引起的阶越,然后是极点的缓慢充放电”
你用零极点能分析出这个来?你依据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计算电容前面out点的阻抗传输函数

(1+sRC)/(1+2*sRC)

你可以用matlab看一下它的阶越响应(电流阶越)

开始直接跳到0.5*Vstep是因为零点,后面逐渐上升到1*Vstep是因为极点(上升的时间常数是2RC)

网友:
高论?!

看起来电容耦合好像还很难理解。。。现在了解为何有些标准会给出耦合电容选择范围,就怕某些想象严重损害系统性能。DP 要求70n~200nF.

网友:
    大侠解释一下吧
我昨天看到个也说最后一级负载是50
好像dc没考虑pcb的差分阻抗,没想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看传输函数是先零点后极点,然后你看阶跃响应,过程为先直接跳到0.5Vstep 后逐渐上升到Vstep。你就根据他们的先后顺序判断开始直接跳到0.5*Vstep是因为零点,后面逐渐上升到1*Vstep是因为极点(上升的时间常数是2RC)?
   如果你这个正确,那么一定会有一个频域到时域的变换,那么你这道这个函数关系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麻烦你用matlab将(1+sRC)/(1+2*sRC)变换下,可以得到关于RC的时域关系。

网友:
回复  mcgrady

    麻烦你用matlab将(1+sRC)/(1+2*sRC)变换下,可以得到关于RC的时域关系。
引用 网友B:

    (1+sRC)/(1+2sRC)=[1/(1+2sRC)]+[0.5 * 2sRC/(1+2sRC)]

前面是1阶RC Low pass filter
后面是1阶RC High pass filter
这样结果可以看出来了

但就传输函数可以这样分析

我现在怀疑的是传输线50 Ohm直接这样算可能是不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不要这么变换,你用matlab将频域的变换成时域的,看一下响应,跟你推断的一样不。我感觉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给出时域的响应函数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算了,你算一下看一样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没matlab

网友:
单端高频负载 100 并 100 等于50
单端低频负载 100
所以电流Step来时,输出电压先按50欧姆step,后面给足 ...
引用 网友D:

很能想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见笑了,高人来说说吧

网友:
如果单端负载是50,差分应该是100。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想提供一个耦合电容在DP要求是70n~200nF.自己套一下你的理论看看是什么情形。

网友:
想不明白
不要买关子啦,给大家讲讲原因嘛

网友:
自己的理解:

与RF不同,这里的应用环境是宽带的AC耦合,是个高通滤波器,理想的状况应该是耦合电容的阻抗远小于负载电阻在所关心的频带都成立。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讲是越大越好,电容不够大的话,低频端信号会部分被滤掉造成损失,从而影响信号完整性。但是除成本考虑之外,初始充电所需时间也会随着电容的增大而增加,而且大到一定程度,带宽已经足够,电容继续增大也不会对减少信号损失有太大帮助。基于这些权衡,有些标准会给出AC耦合电容取值范围以免选值不当损害系统整体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你说的就是30楼的传输函数
考虑到DC点的建立,电容当然不能太大
但交流上来看,先跳一半,再慢慢充放到满幅度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AC耦合看起来好像可以传超低频信号?s->0时传输增益为1。

网友:
回复  mcgrady

你的AC耦合看起来好像可以传超低频信号?s->0时传输增益为1。
引用 网友C:

    楼主仿真的是dc block电容前面的点,所以我算的是电容前面的传输函数
当然实际上要看电容后面的点

网友:
现在问题是传输线阻抗是特性阻抗,不计入实际的计算
这两天看了点,觉得20楼说得对,最后一级负载应该接50欧姆
有没有大牛再解释,谢谢了

网友:
现在问题是,这两天看了点传输线的东西,觉得20楼说的是对的,最后一级应接50欧姆
资料上说传输线的50是特征阻抗,感觉不计入实际的计算
有没有懂的大牛再解释下

网友:
现在问题是,这两天看了点传输线的东西,觉得20楼说的是对的,最后一级应接50欧姆
资料上说传输线的50是特 ...
引用 网友D:

从传输线的一端只能看到其特征阻抗,前提是传输线另一端阻抗是匹配的。否则看到的阻抗与传输线特征阻抗不同,所看到的值就与负载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似懂非懂
    匹配的话,传输线似乎可以当成短路来看?信号完整性就ok?
那最后一级接50而非100,这句话你赞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短路看不到50,短路或断路信号都会完全反射回来,信号完整性很差。
匹配条件下,单端50,差分100

网友:
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
    有完整性或者反射,简单易懂的资料么?

网友:
大侠 绝不敢称。
关于传输线,阻抗匹配,反射等概念,微波方面的基础书应该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啦

网友(2013-09-14):
最后一级电阻应该是50和你的负载阻抗一样,传输线是impedance,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用calculator里的eyediagram看的。
引用 楼主:

calculator里的eyediagram直接看瞬态的输出端就可以????那伪随机码输入怎么搞的????

网友(2014-01-22):
单端高频负载 100 并 100 等于50
单端低频负载 100
所以电流Step来时,输出电压先按50欧姆step,后面给足够时间,会增大到100欧姆负载的幅度

从传输函数看,先是零点引起的阶越,然后是极点的缓慢充放电
所以电容越大,你所说的信号斜的程度越低

没理解,能否给个资料看看,从理论上。谢谢

网友:
想再问一下,如有有ac电容耦合,那么还会有反射和电阻匹配的需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