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50M时钟怎么倍频+分频成65M时钟?

楼主(2013-05-06):
大二学生,最近在做VGA的驱动,但板上只有50M时钟,现在想做1024*768的分辨率,怎么用锁相环和逻辑门弄出个65M时钟?

楼主:
来个大牛帮帮忙啊。。。。

网友:
锁相环直接设置参数不就有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只能倍频整数倍的么

网友:
分数倍频。M/N,这个得硬件支持才行,自己用逻辑门搭出来,难度太大了吧,几乎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网友:
1. 直接计算的话,就是50M先10分频,然后13倍频,看你的PLL能不能这样配置。
2. 如果不行,可以用PLL级联的方式试试

3. 为什么需要65MHz呢? 1024*768的分辨率,刷新频率是60Hz的话,25MHz的时钟也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24*768@60Hz是用65M时钟,还有锁相环能13倍频,但分频能10倍吗?

网友:
65MHz, 那你的显示接口应该是串行的吧, 类似DVI这种.
一般PLL都可以配置分频和倍频两个参数,但具体支持怎么样配置, 要看具体的PLL
如果一个PLL不能配置成10分频后13倍频,你可以用一个PLL产生5MHz的时钟, 拉到FPGA
外部,然后用另外一个PLL做13倍频。 PLL能不能支持13倍频, 这和你FPGA上的PLL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唉,这个,先分在倍不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