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blockram读写宽度不同时地址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06):
Blockram中,写数据宽度是8bit,读数据宽度是32bit,因为公用一个地址信号,那么这地址信号需要特殊处理吗?比如说

在地址8’h00处写入8‘h12,
在地址8’h01处写入8‘h34,
在地址8’h02处写入8‘h56,
在地址8’h03处写入8‘h78

读数据时,如果读地址8‘h01处的数据,会读出什么数据呢,谢谢!

网友:
在地址8’h00处写入8‘h12,
在地址8’h01处写入8‘h34,
在地址8’h02处写入8‘h56,
在地址8’h03处写入8‘h78,
在地址8’h04处写入8‘haa,
在地址8’h05处写入8‘hbb,
在地址8’h06处写入8‘hcc,
在地址8’h07处写入8‘hdd

读数据时,如果读地址8‘h01处的数据,会读出8'hddccbbaa。读地址8'h00会读出8'h78563412
可以参考 xilinx memory 相关手册(比如ug363)里的 Block RAM Address Mapping 一节。或者也可以自己仿真实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试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