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上的Pin打上之后为何就删不掉了

楼主(2013-05-07):
求高手指点,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那个层不能选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W看得到那个层不?看不到的话,就把它找出来。
   然后LSW上有AV/NV/AS/NS,这几个选项你自己多点几下 就知道分别对应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不是这个问题 LSW肯定可以找到 但是点版图的时候无法选中那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
那个版本的软件呀?

网友C:
回复  coffeeing520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大神回复!
引用 网友A:

    告诉一下大家是怎么回事啊?以后大家在工作中可以少出错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LSW里面那个层是灰色了吧,或者LSW里面没有这个层,所以选不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一下大家是怎么回事啊?以后大家在工作中可以少出错阿

怎么解决的啊,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