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RM9选型

楼主(2013-05-07):
诸位大侠,我们目前要开发一个新项目,面临ARM选型的问题。产品功能是家用健康监测终端,带有蓝牙,wifi,屏幕。完成模拟信号采集,运算(需要做一些数字滤波),存储,传输功能。处理速度要求不高400M够了,希望选用一个相对稳定的ARM 9平台。问题如下:
1.选哪家的ARM比较合适?ARM芯片的价格控制在二三十块以内,同时要考虑芯片供应稳定,参考资源多等因素。初步打算用三星的2416,这颗片子稳定吗?
2.选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linux,安卓,wince或者其他?
谢谢诸位!

网友:
arm芯片二三十块的话不用只考虑arm9啊,arm11也可以考虑啊,三星的6410,开发还是wince吧,毕竟arm11之前的开发绝大部分是基于wince的,linux都比较少,更别提andriod了,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