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里可以买到封装

楼主(2013-05-07):
本人有些裸片需要封装。 只需要买到空的封装就行了(没有盖的也可以)。 我自己可以做bonding。
这种空的封装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坐等高手指点啊

网友:
你要 啥 封装

网友:
这种自己也能搞定?

网友:
高手啊!找封装厂要点

网友(2013-07-13):
封装不是这概念啊

网友:
正规的封装厂不会交易封装的成品;
网上到处可以搜到。

网友:
你做的只有買 side brade 類 package  自己打線 ..
或是買 cob 版  自己打 .
你有打線機嗎 ?  打鋁  還是金線 , 人工打 如果力道不好會發生 pad pilling
請廠商包cob  10 pcs = nt$600  .

說真 .不須要自己弄拉 .
一般 lead frame + 黑塑膠 那只有量產才會 .

网友(2013-11-26):
宜山路的宜硕就可以做简易封装的,去问问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