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功耗估算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综合后或者PR后的网表,可以用ptpx结合vcd估算平均功耗。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估算最大功耗和最小功耗呢?或者说功耗的范围。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想看看功耗随时间的变化吗?可以做动态仿真,好像用redhawk 或voltage storm好像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