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VT仿真时,温度一般约定俗成地取-40 25 80?

楼主(2013-05-07):
为什么不取 -10℃ 25℃ 85 ℃

网友:
回复 楼主:

   南方人?

楼主:
RE: 为什么PVT仿真时,温度一般取-40 25 80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再问一下,温度是不是约定俗成的取 -40 25 80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是标准原因,而且你说的不太对,一般是-40~85,覆盖所有工业级产品,但是现在产品速度越来越快功耗越来越高,所以一般很多SOC都是-40~125了,比如通信,汽车等等。低于-55特性就变了,要开始超导了。产业标准和物理特性共同决定的吧,现在一般工艺结温度都在-40~1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原来是业界统一规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施主,-55就能超导的材料是极其牛逼的了。。。现在还没发现吧。。。   刚才查了下工作温度最高的超导体是这个。
138k
Hg12Tl3Ba30Ca30Cu45O127
铜氧化物超导体

实际上是因为低温下半导体中载流子浓度降低,电阻率增高,电路会不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不多可以这么认为。   我印象中民用级是-25~80,扩展民用级是-40~80,工业级是-40~125,军工级是-40~150。
   有点记不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
谁告诉你PVT仿真时,温度一般约定俗成地取-40 25 80的?
这不是等着chip 回来fail么?
楼上的扯了半天都扯不到点子上
你看见人家产品spec上标的温度是工作温度,也就是环境温度
chip温度有时会远高于环境温度,CPU什么需要散热片就是这个原因
一般室温40多度,电脑就快挂了,室温80度,CPU还能work么
工业级应用定义环境温度85°C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40~125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官,温度降低,迁移率变高,半导体的电阻应该降低吧,掺杂半导体温度升高少子激发更多和多子一抵消迁移率就降低了此时电阻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谁告诉楼主是约定俗成的了?-40~125是产品定义的,不是IC工程师给自己设的,另外typ的值就是可以根据芯片工作以及周边环境来考虑自己定的没说一定是25另外谁说工作温度是环境温度了?工作温度就是实际工作时候产品本身的温度,虽然可以理解为芯片或是其他温度,但肯定不是环境温度,而是和环境温度相关。

网友:
工业标准的-40~85°C是指chip的工作环境温度,实际芯片的pn结温会远高于此温度
你做产品没有考虑过package thermal design?
需要根据芯片的power和package 类型的热导率来推算芯片的温度
当然做小东西无所谓,才几十上百mW,不怎么需要考虑
但是做个SOC有几W,有时都要上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降低,迁移率变高是因为晶格振动降低。所以电阻的变小是在有限范围内的,这个范围是温度能保证多子大多数都处于激发态。   总电阻的变化不仅要考虑迁移率还要考虑载流子浓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有工艺中,你随便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温情况下你没有说错。
   但是在较低温度下,确实是因为多子激发量减小,而导致电阻率上升。但这个好超导什么的真心没什么关系。现有工艺的建模不太会考虑低温下多子不激发的问题。   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半导体物理问题。回去翻翻书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你说的和lz问的没关系,首先说仿真中为什么这么设,是因为产品定义如此,就是说规定芯片自己在温度-40~125时候都能工作。那么对于做芯片的人来说仿真就是这个温度范围。你说做热分析,除了芯片布局上要调整外,整个产品的布局都要算在内。不管你怎么考虑,你芯片的温度还是必须在-40~125能工作,你做的热分析只是为了保证芯片实际工作能在这个温度范围内,而不是用热分析来定义芯片工作的温度范围。你逻辑不要搞混了。       另外人家问芯片仿真,不要扯这些,ansoft的那些玩意这个论坛里面有几个懂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刚才去翻了下tsmc的.35工艺中的电阻模型定义。贴上来分享下。   可以看到模型的适用温度范围是比较有限的。

网友:
回复  fuyibin

   我觉得你说的和lz问的没关系,首先说仿真中为什么这么设,是因为产品定义如此,就是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40~125,但是你读了帖子的标题么?
“为什么PVT仿真时,温度一般约定俗成地取-40 25 80?  ”
我问是谁说约定最高到80C的,
然后是谁人说工业标准-40~85,还有军标什么的,SOC是-40~125C
难道没想过工业标准定得真么松,还不如你个消费级的SOC?
看看工业用的chip和汽车电子多贵就知道差距了
我只是提出几个质疑,就开始跟我杠上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要用ansoft做热流量仿真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来来,喝杯茶,消消火。我觉得你俩是不是有误会?有些话只是口误什么的,不必那么较真啦~

网友:
哈哈,老兄风格改了嘛 : )
我只是提几个质疑,如果能回答的make sense,那大家自然信服
我只是猜想楼主搞混对于产品温度的定义
仿真PVT和见到工业标准,军标不是一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其实也不算改风格,只是小弟脾气比较火爆,往往一激发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正常的讨论中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和和气气。偶尔调侃一下。          说来也算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对于某些不当言论还是不予理会比较明智。

网友:
回复  fuyibin

   我觉得你说的和lz问的没关系,首先说仿真中为什么这么设,是因为产品定义如此,就是 ...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用ansoft做 thermal analysis,只需要问package house要一个package thermal parameter
自己根据芯片功耗,环境温度,就能算出芯片温度
当然这是比较粗糙的,需要准确知道芯片上的温度,需要做chip上做temperature sensor,不过一般的sensor精度也有限
并不是大家都定义成-40~125C,我们有产品就定义成-25~110C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过我们仿真中确实只是仿这几个温度点,但想想也知道特别是在功率管中,结温肯定会大不少。个人以为是因为建模的时候提取的温度参数也是环境温度,而并非真正的结温。所以仿真的结果还是能够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艺厂要是不能准确建模那干脆就别开了,几百万的流片费用,一句建模没考虑就可以算了?-40比0度迁移率高,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好看看别人说的什么再回帖好不好?      “然后是谁人说工业标准-40~85,还有军标什么的,SOC是-40~125C”这是你问的吧?我问你“军标”这两个字是从哪个帖来的?         还有,你说的“难道没想过工业标准定得真么松,还不如你个消费级的SOC?”从哪句话你能得出这个结论?谁说工业不如消费级?逻辑严谨点好吧。     你说的那只是做芯片热分析,你不知道实际产品的发热源不仅仅是芯片么,做过汽车电子么?  就事论事,我们回答完楼主问题之后你说楼上都在扯,哪点说的不对了?没跟你杠宝贝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至少我们不需要,很多IC公司也不需要,他们只要把芯片送出去就完了。需要做的是卖产品的,把整个产品的环境都模拟出来,军事,航天应该用的最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说的是-55度以下。我手头的tsmc和csmc的电阻模型都是用的  R(T)= R0 * [1+ TC1 * dT + TC2 * (dT)^2]这个方程。显然没有考虑较低温度的情况。你可以看下我发的图,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刚提到ansoft,我以为你们也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有些产品达不到这个温度范围,那不是说标准变了,而是说你们的设计在功耗,成本,可靠性上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已,就像产品有高端有低端,这也没什么。但是你看看大部分公司都是什么标准,不要用某个公司的个别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说-55度以下啦   最多用HFSS做做电感,天线什么的。他最牛的还是那套能够模拟力热光电的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IC仿真中的温度一定是芯片实际温度,绝不是环境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温度和结温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们用maxwell做磁场分布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结温是处于电子设备中实际半导体芯片(晶圆裸片)的最高温度” 百度的说法,实际就是pn结能结合的极限温度嘛,那么仿真中的温度自然就是我们希望的芯片能工作的极限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仿真的时候是通过热传感器测到的信号根据热流量分布反推回去的,所以会有差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补充。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仿真时温度取85℃,并不仅仅指芯片工作时的环境温度可能高达85℃(这么高的温度的应用环境应该比较少吧),更多的考虑是因为芯片本身产热,即使环境温度是40℃,因为散热不够,功耗越来越大的芯片的温度可能高达85℃,所以仿真的时候需要包括这么高的温度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啦,temp是个参数,仿真器要带入算的,你设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指仿真所用的模型在建模的时候提取的温度参数。
总而言之,我觉得在工程上标准一致就ok。
比如我定义芯片工作温度是距离芯片表面10um处的温度,建模时采样的是这个位置的温度,实际应用中也是采用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仿真设定的温度数值就具有参考意义。

也就是说,不是要求一定是结温,只要是固定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恐怕不是,从工艺参数到spice模型是有专用软件的,工艺厂给的手册里面一般都有一个measure和calculate曲线的对比的,差不了多少的,差太多说明工艺控制有问题,价格就低

网友:
那你解释一下4楼你的帖子里面的
“主要是标准原因,而且你说的不太对,一般是-40~85,覆盖所有工业级产品,但是现在产品速度越来越快功耗越来越高,所以一般很多SOC都是-40~125了,比如通信,汽车等等。”
为什么-40~85C是覆盖工业应用,其实就是工业级标准,不用太咬文嚼字吧
一般的定义 商业级(0-70度),工业级(-40-85度),军工级(-55-125度)
你做的SOC -40~125不是已经比工业级(-40-85度)高了么?
那就是说你的chip可以meet 工业级应用咯?而且大大over design了是吧
其实我并不想争论什么,只是想说要区分工业级温度和我们做仿真时设的温度
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网友:
回复  fuyibin

   谢谢您的补充。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仿真时温度取85℃,并不仅仅指芯片工作时的环 ...
引用 楼主:

仿真不能取85C,建议-40~125或者-25~125
你没看懂我们在讨论焦点是什么,哈哈
都怪我太不直接了,一般的定义 商业级(0-70度),工业级(-40-85度),军工级(-55-125度)
但是这是环境温度,客户不会关系你芯片里面到底多热,只是把你芯片放在85C温箱里看看还能不能work

网友:
回复 网友C:

   SOC是SOC,标准是标准,这是两个集合,不要混为一谈,SOC不代表商用产品,所以你不能得出工业产品范围更低这个结论。
   主要是现在的IC产品能覆盖更广的范围,那么能使用它的产品就越多,IC就卖的好。

   楼主问这个温度设定怎么来的,我回答说是根据产品标准来的,你芯片仿到什么温度说明你最高/低能运行在什么温度(不是你说的环境温度),哪里有问题了?
     如果你有异议那么你应该回答仿真的这个范围设定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不是在这扯这个标准怎么来的,怎么定的,定的对不对什么的。而且你也不要上来就说别人瞎扯。

网友:
回复  fuyibin

   SOC是SOC,标准是标准,这是两个集合,不要混为一谈,SOC不代表商用产品,所以你不 ...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终于得到正确的结论,就是不要把PVT仿真的温度和工业级标准混为一谈
但是再看看你4楼的帖子,扯什么工业级应用-40~85C...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帖子完全是自相矛盾,你说我得到正确结论,那你看我的帖子我结论就是温度仿真范围是跟标准走的啊,你这里又说仿真温度和标准没关系,自相矛盾了是不是。你再看你扯的那些热分析什么的,跟这个仿真温度的设置有关吗?有关吗?   还是那句话,你觉得别人不对,你给个正确答案,扯什么热分析,跟PVT仿真有关吗?

网友:
真是夏天到了,人人都上火。直接说自己的理解不就对了:
1.仿真时设的温度是pn结温度,标准里的温度是环境温度,两者不一样,通过芯片功率和封装热阻联系起来。
2.仿真时谁也没规定要设温度是多少,都是工程师自己理解之后设置的,所以没什么标准,只是习惯。使用时的温度可真的是有标准定义的。
3.另外,foundry给的器件参数也有温度范围,所以如果超出这个温度范围仿真,理论上结果可信度就下降了。

网友:
回复  hszgl

   恐怕不是,从工艺参数到spice模型是有专用软件的,工艺厂给的手册里面一般都有一个me ...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有多少差别,我的意思是提模型的时候肯定有对应标准。而且是业界统一的标准。

网友:
真是夏天到了,人人都上火。直接说自己的理解不就对了:
1.仿真时设的温度是pn结温度,标准里的温度是环境 ...
引用 网友D:

   bingo!~

网友:
真是夏天到了,人人都上火。直接说自己的理解不就对了:
1.仿真时设的温度是pn结温度,标准里的温度是环境 ...
引用 网友D:

呵呵,终于有个明白人,哈哈

网友:
晕了,
仿真温度都是所谓junction temp
那工艺厂提参时控制的是环境温度还是结温?
另外,测试时环境给到125度,那ic内部一般多少?就假设ic本身功耗小,自主发热量小的情况。

网友:
我们一般是-30 27 8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普通电子产品来说,如果一个产品能达到-40~85,那么他就可以当做不错的东西卖了,如果他能达到-40~125,那么他还能在说明书上说他符合工业标准,如果能覆盖的更宽,那就更要吹嘘了。那研发工程师怎么做?他做设计仿真的时候就是根据他想做什么档次的产品而定他的温度范围的。虽然你说标准温度是环境温度,仿真温度是芯片温度,但你觉得sales,fae们愿意给客户讲解这之间的差别吗,
    你说跟标准无关,是工程师自己选的,typ值是的,但是范围绝对不是,你好好看看市面上IC的datasheet,99%的产品都表示是在这几个标准范围内的,工程师想定多少定多少?不要市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工程师,你去问问做市场的,问问做销售的,他们对产品理解的更多。这论坛上也就那么几个明白人,一知半解胡说八道还出来想炫的也很多,我不是指这个帖子里的人,希望你能得到正确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工艺厂用的是结温,并且用理论值和测试值对比      环境温度125实际不一定看你有没有散热设备。如果你是IC公司,那你未必知道下游公司怎么安排产品布局的,所以你只要保证你125结温能正常工作就行,怎么保证IC工作时不超过这个温度是下游公司的事情,而且就算他不考虑,超过这个温度一点对于大多数工艺和设计来说也没什么关系,工作还是能工作只不过老化快点而已,所以客户看不出来,但将来口碑不好。因此单就仿真时候温度的选取来说,就是依据这个标准

网友:
看样子你还在纠结这个事情,其实你自己也说过,产品spec是产品spec,标准是标准
sales出去忽悠是sales的本职工作,但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了么
你这小伙还很倔强,呵呵,不得不花点时间去翻出那几家的产品spec
产品spec可以说-40~125C,但是不能说可以meet 工业级标准-40~85,
因为到底是不是符合工业级标准是要进温箱测试才能确定的
看看人家产品,结温都到150C,也才敢说meet -40~85C的工业级标准

网友:
学到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宝贝儿我跟你说了好几遍了,你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温度是工业标准,怎样符合工业标准。但楼主问的是仿真为何设在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因为有工业标准这个要求才来设的。做PVT仿真的时候那个温度就是结温不是你说的环境温度,大部分设计者只要满足这个结温可以工作就行了,这个结温和环境温度之间的差异由封装,硬件,销售这几个部门来填补。你图上的结温指的是该工艺下pn结还能成为pn结的温度,但不是你IC的工作温度,你看看你自己截图上大部分芯片也是operation temp -40 ~85。你不要把概念弄混。我给你截图看看很多时候从描述道测试结果并不是你想象的写的那么清楚,这些是大公司,更别提小公司怎么写的以及工程师们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想讨论industrail temperature range
可是你4楼的帖子怎么说的?似乎是你先提的吧..., 现在倒好,还要反咬一口,伤不起啊
“主要是标准原因,而且你说的不太对,一般是-40~85,覆盖所有工业级产品,但是现在产品速度越来越快功耗越来越高,所以一般很多SOC都是-40~125了,比如通信,汽车等等。低于-55特性就变了,要开始超导了。产业标准和物理特性共同决定的吧,现在一般工艺结温度都在-40~125”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好读读58L我说的话好不好?我说你“你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温度是工业标准,怎样符合工业标准”,而不是说提到“工业标准”,我提起来是为了说明仿真范围的原因,而你却一直在讨论“热分析,环境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异,怎么计算这些差异”这些就是“你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温度是工业标准,怎样符合工业标准”,而不是提到“工业标准”就不行,这些跟PVT仿真有关吗?你偏题能力太强了,总是偷换概念

网友:
想请教下,仿真时候TT是25度,但是有的芯片一开始工作,封装温度就可能几十度,就算芯片的封装温度是常温,里面也可能再高个40度,那为啥典型情况下选TT=25度来仿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典型情况是自己定的,从没有什么规定是25,只是因为一些芯片功耗不大,而人又喜欢把环境温度搞为25,6度才舒适,那么实际工作时候芯片温度和25差不太多。对实际情况如果是初版可以预估一个值,如果是第二版或有类似芯片样本可以测一下平时工作温度作为典型值。

网友:
回复  math123

   典型情况是自己定的,从没有什么规定是25,只是因为一些芯片功耗不大,而人又喜欢把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现在芯片功耗越老越大,典型条件一般都不是室温,正在做的芯片,tt温度为85度。
    当然,在学校里学习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您,在学校里做仿真的话,一个电路功耗是七八十毫瓦的话,PVT仿真温度只仿真到85度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了一下,电阻值是随着温度升高而减小的。

我不知道你们说电阻随着温度上升,而变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hszgl

我仿真了一下,电阻值是随着温度升高而减小的。

我不知道你们说电阻随着温度上升,而变 ...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这个库,charter 0.35标准CMOS,下面是100k high poly电阻直接灌10u电流的温度仿真

网友:
对于大功耗的芯片,一定要考虑热阻,可能热阻就可以使结温比室温高100度

网友:
所言不虚。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这个你要去看下半导体物理了。仿真只是有限范围内的拟合,各foundry基本上都是取的二阶模型。在较低温和较高温范围内都不适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是我用高通公司的普世process 仿的电阻值

你是用的什么库?温度模型有公式么

我看tsmc里面的也是正温度。

网友:
特许(Charter)的0.35工艺里面的方块电阻为1k的poly电阻啊,我也仿真了一个TSMC的1k/□ poly电阻,温度特性也是负的。-1000 PPM / C

模型如下,不知道那个是1阶温度系数

section res

//  **********************************************
//                 HRI_1000 Resistor             *
//  **********************************************
subckt rnpohri_1000 ( n1 n2 )
parameters l=1u w=1u mf=1 rend0=7.0e-004 ptce1=-2.077e-003 ptce2=5.66e-006
+ pvce1=-4.0e-001 pvce2=1.0e-005 pvce3=-5.0e-000 rsh=1006 ptcp1=-1.306e-003 ptcp2=4.987e-006
+ pvcp1=-2.5e-001 pvcp2=1.157e-006 pvcp3=7.5694e-001 dl=2.1e-6 dw=0.05e-006 pt=temp
+ tface=1.0 + ptce1 * (pt - 25.0) + ptce2 * (pt - 25.0) * (pt - 25.0) tfacp=1.0
+ + ptcp1 * (pt - 25.0) + ptcp2 * (pt - 25.0) * (pt - 25.0)
//  [Rend parameters]

//  [Rpure parameters]

//  [Geometry parameters]
//

rend1 ( n1 3 ) bsource r=rend0 / mf / (w - dw) * tface * (1 + pvce1 * (tanh(pvce2
+ * abs(v(n1,3)) + pvce3) - tanh(pvce3)))
rpure ( 3 4 ) bsource r=rsh / mf * (l - dl) / (w - dw) * tfacp * (1 + pvcp1 * (tanh(pvcp2
+ * abs(v(3,4) / (l - dl)) + pvcp3) - tanh(pvcp3)))
rend2 ( 4 n2 ) bsource r=rend0 / mf / (w - dw) * tface * (1 + pvce1 * (tanh(pvce2
+ * abs(v(4,n2)) + pvce3) - tanh(pvce3)))
ends rnpohri_1000

endsection res

网友:
回复 网友H:

   功耗不大的,升不了几度,可能周边影响比自热大,如果相邻周围有数字或者电源模块则可能到达你说的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围有一点点的数字电路,很小一小块,那看来我用85度方针还可以,多谢了!

网友(2018-01-27):
现在一般工艺结温度都在-40~125

网友:
最低,常温,最高

网友:
一般工艺结温度都在-40~125 e

网友(2023-03-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一下这个模型文档在哪里可以找到吗?我tsmc18的文档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