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总是锁住怎么办?总是生成sch.cdb.cdsick文件

楼主(2013-05-07):
设计的电路文件夹schematic里总是出现一个sch.cdb.cdsick文件,意思是把你的电路锁住,删除之后总是在进入电路中后又生成,总也删不掉,怎么办?影响正常仿真.

网友:
進入你帳號的上一層目錄,再執行 clsAdminTool:
例如:你的帳號位於  /usr/analog/fumes
切換到上一層目錄 /usr/analog    執行 clsAdminTool

再執行 are fumes
接著會出現
BEGIN: Release Edit Locks.

就開始替你的電路解鎖了!

网友:
回复 2# shaq 那反过来,如何让电路加锁呢,感觉全部解锁不太安全呐。

网友:
會出現 .cdslck 檔是因為你沒正常關閉 icfb.exe

與目錄權限無關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现.cdslck是因为你以可编辑方式打开了该电路图,该电路图被你自己锁定,以避免其他用户同时编辑该电路图,照成混乱(公司中很多都是多用户操作)。当你正常退出电路图时,.cdslck文件就会消失。另外,正如二楼所说,非正常退出(例如死机,软件崩溃等),.cdslck就不会消失,可以做删除操作。
ic61里面目录里就会显示是否被锁死,很方便,5141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锁住是非正常退出引起的。或者是别人正在使用此 电路。
设置访问权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