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机器redhat linux装不上去,怎么办?

楼主(2013-05-07):
最近买了台新机器想装linux和cadence,但是系统提示要驱动盘,怎么办?在哪里能吓到驱动呢?

网友:
SATA盘驱动很麻烦的,要主板厂商有得下载才行。装个虚拟机吧,,

网友:
core I7  EFI  need RHEL 6.3 or centOS 6.3

RHEL 版本 5.0 都還認不到EFI 下HD
至於 SATA  可以用模擬 IDE MODE 方式 但速度慢
對 RHEL 4.8 會看到是IDE HD

至於 SOFT RAID 那個不要去使用 ,  在 RHEL 4.x  下會怪怪的
  因為目前 chipset SATA RAID  linux os 下說是 fake raid .

有些主機板可以選 legacy mode . 就會抓得到 SATA HD .

网友:
如果是ibm的,可以去找一下驱动,然后在装的时候敲个linux dd什么的

网友:
下个vmvare虚拟机吧,简单点。

楼主:
买的是HP的机器,不知道驱动去哪里下

网友:
虚拟机跑起来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