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抖动、电源噪声对sigma-delta调制器的影响~~~~

楼主(2013-05-07):
怎么分析对时钟抖动、电源噪声对下边电路的影响好点呢?

网友:
你这个图是要做passive 的SDM吗?
时钟抖动对于DT/CT 都有经典分析。可以参照paper。
电源噪声和干扰都会和信号量噪调制,可以做一些线性分析,可以得到一些近似的结果。
不过最终都要在行为model和实际线路中仿真做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人啊~这个是一阶的capsense sigma-delta调制,能不能推荐一些paper?关于电源噪声的线性分析能不能具体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