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锁存器的引入

楼主(2013-05-07):
vhdl中if else语句如何写引入锁存器啊????

网友:
Latch?

concurrent语句:
latch_out <= latch_in if latch_en = '1' else latch_out;

网友:
锁存器建议直接用标准库的例化,用语句写的综合工具会引入不确定性,不可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通过语言描述的锁存器还跟综合有关,当我的芯片资源丰富的时候,可以引入锁存器,但是当芯片资源使用量过大的时候,锁存器被优化掉了,至于您说的方法不会啊!!!

网友:
    直接例化latch模块很容易的,不论你是asic flow 还是fpga flow,你的参考库里都要latch单元的,直接象例化自己的设计一样例化就行了=

网友:
还有注意一定要十分清楚自己调用latch的目的和作用,latch这个小东西用不好要出人命的,建议除了一些固定的特殊语法上使用,轻易不用用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