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TSC制式,是720X480还是720X486???

楼主(2013-05-07):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N/P制的显示,查了一些资料,对NTSC制有些疑问。
如果小弟用27Mhz的采样时钟,
那N制是720X480还是720X486?
网上的说法是720X480,但我看了下BT656,上面说是720X486。
还请大侠提醒一下,谢谢!

网友:
BT.656usestheBT.601-definedverticalblankingintervals.
However,notethatactiveresolutions otherthan720x486
and720x576maybesupported(effectively cropping the image)
byadjustingwhere the EAV and SAV codes and 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s occur.
可能720*486只是BT.656协议的一个TYPICAL值吧我觉得,也可以可以变成NTSC标准的
720*480。

楼主:
噢 ,感谢楼上!